液压缸

楼主(2022-09-10):
各位大佬,这个液压缸行程是什么啊,活塞行程吗,还是要通过计算得到,50缸径的话,行程是多大

网友:
天啊 ,怎么会问这种问题

网友:
液压缸行程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活塞杆由图示位置伸出后,伸出的最终长度。由实际工作最大行程决定。不同缸径与杆径油缸有个最大行程规定,主要是由活塞杆的细长比与稳定性决定的。不同缸径油缸的最长行程可以参考《GB2349 液压气动系统及元件_缸活塞行程系列》里面的推荐值。

网友:
行程是油缸使用者自行确定的,只要不超出极限值就可以。

网友:
1、机械原理学过吗?在你设计的机构方案中,完成你所需要的动作,液压缸最长距离和最短距离之差就是行程;2、在液压缸生产或缩短过程中,哪个位置的受力最大,你就用那个位置的力作为液压缸的最大设计载荷;
3、有了力,结合你选的材料的许用应力强度和安全系数,反算出活塞杆截面积,进而得到直径;
4、油缸内部压力随之出来了,在通过油压反算液压缸外筒壁厚;
...
活塞杆和外筒都出来了,其他的密封件、端盖..还不就相应都出来了。最后在校核一下,满足强度、刚度要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