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解 图中是什么阀 谢谢前辈

楼主(2022-09-10):
谢谢大佬们

网友:
平衡阀,比如力士乐的FD

网友:
作用一看就知道,但不知道叫什么阀,电磁单向阀?

网友:
从作用的需求看,是平衡阀,或者夜空单向阀都可以。具体是哪个,不重要,两个都可以,通常的设计用前者,高手用后者,造价低,可靠性强。

网友:
我们公司买的台湾牌子,他们那边叫电磁止逆阀

网友:
主要是防坠的功用,液控单向阀,平衡液压管路中的压力防爆管

网友:
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
带阻尼的液控单向阀??

网友:
搞得那么复杂!就是一平衡阀,画图结构不一样罢了,哈威维托斯都有这种平衡阀

网友(2022-12-12):
我的理解是电磁单向阀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好像又叫防爆阀

网友(2023-02-21):
支撑阀,手动时使滑块随时停下任何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