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变速

楼主(2022-09-12):
请教各位大神,现代机械应用中有没有一种只有输入和输出两端,没有中间支点的变速器?

楼主:
本人正在设计一款只有输入输出端的变速器,、要求无介入装置,现在通过了分体试验,己达到设计要求,想问下机械大神们:市面上有过类似的机械吗?如果没有才有继续下去的价值

网友:
有,很多减速机电机,锁了机座后,不用锁减速机(里面的齿轮),然后就可以直接接负载。

网友:
只有输入和输出,中间没有支点?从能量方面讲,中间必须要有“东西”传递这个能量。可能不是机械结构,但可以是液体、气体、电磁场等。这样思路就开阔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想看看异想的天最终怎么开的

网友:
满足能量守恒动量守恒就行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方便的话(上市后)让我们学习一下。

楼主:
|麦哥123发表于 09-12 20:01 本帖最后由 麦哥123 于 2022-9-12 20:03 编辑

有,很多减速机电机,锁了机座后,不用锁减速机(里面的齿轮),然后就可以直接接负载。

这是针对差速器设计的,是摩擦.蜗杆.液变之外的原理

楼主:
|gobine发表于 09-12 23:03只有输入和输出,中间没有支点?从能量方面讲,中间必须要有“东西”传递这个能量。可能不是机械结构,但可以是液体、气体、电磁场等。这样思路就开阔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为差速器设计的一套新的原理,能使差速器比例差速,没有锁止液力摩擦等结构

楼主:
|702736发表于 09-13 08:45想看看异想的天最终怎么开的
说真的,如果差速器领域还没有这套原理,真的可以“开”,不用任何干预可以实现比例差速,其实用性安全性是现在应用的差速器不可比的

网友(点评):
“不用任何干预可以实现比例差速”和“没有中间支点的变速器”怎么看都不是一回事?

楼主:
|子行天涯发表于 09-13 08:48满足能量守恒动量守恒就行
沒有越过定律,是为差速器设计的一套新的原理

网友:
先说说什么叫做“中间支点”?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09-14 08:43先说说什么叫做“中间支点”?

例如,行星轮组由太阳轮行星轮和外齿圈三件组成,输入输出占有2件,剩下的一个件必须固定,否则无法传递力矩,这个“固定点”叫做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