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槽钢怎么样搭接最好

楼主(2022-09-12):
按电脑软件生成的方式肯定最好,看图片人家可能就是那样搞的,但外协说他们搞不了那个样子,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搞的,先谢谢回复

网友:
给的钱不够,所以外协说做不了?

网友(点评):
现在只跟对方技术沟通能不能做

网友(点评):
你给的图把它吓到了,先切断,保证长度(一致),再割榫头让位,割小点不怕,就是焊缝大点。这样他就敢做了

网友:
45°省事,,,,开榫头镶嵌费事不愿搞而已。

网友(点评):
框内杆开榫头连接比较牢固

网友:
用火焰手工割就可以,很简单。

网友(点评):
用激光割,手工割不能保证尺寸一致

网友:
俺通常是给一张榫头图的,按图是原则啦!LZ如果能找到这个标准图,没有你搞的那么复杂厂家能容易接受。

网友(点评):
不管什么原因,人家要答应可以做才行,不然就自己去另找一家,但一般还是在长期合作的公司做比较好

网友:
这样切割的话至少得激光切割,甚至cnc,价格是一回事。
但焊接强度真的有比45度∠对接强嘛?
这就鸡肋了,没必要。

网友:
我一般不要求那么细致,我会大概画一下,具体的交给厂家去搞定

楼主:
架子长1500X宽1500,按软件自动生成的样子焊接肯定比较牢固美观

网友:
45度接起来省事多了,毕竟价格决定一切。

网友:
这样得方式,工人一般都嫌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架子长1500X宽1500,按软件自动生成的样子焊接肯定比较牢固美观

你还想上激光,那就过了。

这个架子量大吗?

网友:
斜边45°
相邻直角槽钢内焊接筋板

网友(点评):
能下筋板也就能按图纸加工了,非不能实不为而已

网友:
槽口朝外,省好多事。

网友:
小说这个有什么用的

网友:
从简化下料工艺上考虑,外框开口朝外,下料用带锯或气割都要简单的多。
一般这种框架,节点焊接强度足够了。

网友:
凹槽朝外最省事

网友:
结构件的基本操作

网友A:
正常要求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很少有人这样做,关键的是给的价格和施工人员的责任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要求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很少有人这样做,关键的是给的价格和施工人员的责任心问题。

材料已经完全按照图纸的样子下料,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按结构件,画图我以前也画过这样的,实际生产都是改成四十五度的,所以后来都按实际来了,这个真的是加工问题,你说激光可以切 ,估计你是没切过,激光一般是不怎么好切的,如果切也是火焰手工直接切了。

网友(2024-06-05):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冲床啊,,,以前老式的光伏架子不都是100槽钢的吗,那时候我是监理,直接安排冲床搞定,

网友(2024-07-10):
我看我们厂里全是4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