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佬,加一个驱动装置,实现90°自动翻转

楼主(2022-09-12):
1、平台放置总重量150kg左右
2、实现90°翻转3、翻转后需要考虑如何保持
4、回到原来状态
5、整个过程不能有都抖动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卧式的加工中心,一侧用抱闸伺服电机,一侧是轴承随动

网友:
一体式中空旋转平台,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参考回转式翻车机。保持采用制动器,位置靠接近开关控制。

网友:
我感觉你在做变位机,可以在网上搜搜相关资料,我发一个之前参考计算的:变位机设计计算

网友:
抖动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
回转精度要求多少

网友:
物件体积多大?什么 形状?什么也没有,不知什么意思?

网友:
卡车那种翻车的结构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