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tia和solidworks同时安装在一台电脑上冲突吗

楼主(2022-09-13):
我在同一台电脑上安装了catia V5R20和solidworks2015后,原来的solidworks2015图纸直接打不开了;只能在solidworks中打开。

网友:
更改打开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A:
本身solidworks图纸就应该在solidworks程序中打开,你原来的操作就是不合适的。

网友:
????不会有冲突,我ug.sw.catia.creo都在一个电脑上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solidworks图纸就应该在solidworks程序中打开,你原来的操作就是不合适的。

直接双击应该可以吧

网友(点评):
右键→打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