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原理

楼主(2022-09-13):
种种原因过节没回老家,在家自己没精力做大桌子菜,于是把之前买的烤盘翻出来BBQ,就突然想到个问题,这种串肉的铁签子,中间扭了几圈就可以起到隔热的效果,这种是啥原理,之前买的时候卖家说隔热,我还半信半疑,这次我专门试了一下,靠近烤肉的一侧很热,烫手,把手这一侧就是常温,一点没有发热。隔热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有没有一种可能,扭的这个地方是为了防止食材滑落,并不是啥隔热,

这可能是实话

网友B:
隔热没有太大作用吧,拧麻花应该是为了增加强度,防止肉太重压弯了签子

网友:
没试过。不过按照你的描述,我猜想热传到扭曲处,由于表面的扭转而使周围空气产生了温差,并因扭曲形成流形,空气形成对流带走了热量。

网友(点评):
你真能编。。。继续,没准一套理论就慢慢形成了。

网友:
有卧龙的地方地方必有凤雏,卖家就喜欢你这样的

网友C:
您再找跟没有旋拧金属签试试

网友D:
当年在宁夏中卫大河机床厂验收设备,呆了一个多月,让我至今念念不忘的就是那里的烤羊肉串,那时是一块钱一串,每次我要吃20串,分两次烤给我,那东西冷了不好吃,遗憾的是店里不许喝酒,只好又点一碗羊杂汤,现在如果在广州市按这样吃,起码要200多元,份量还只有当年的30%,且味道差远了

网友(点评):
地方不同呀,我们在定西羊肉汤五十块,一个大饼两块,三个人吃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有没有一种可能,扭的这个地方是为了防止食材滑落,并不是啥隔热,

我还真信了,关键是我亲手摸了试过了,确实扭的地方前后温差很大,一边烫手,一边常温,一点发热的感觉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再找跟没有旋拧金属签试试

这个倒没有试,不过根据平时做饭经验,金属把的铁勺,把手哪里是烫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真信了,关键是我亲手摸了试过了,确实扭的地方前后温差很大,一边烫手,一边常温,一点发热的感觉都 ...
客观公正的方法,就是用热成象仪直接观察金属签扭曲的两端温度。

这样才是追求真实原理!

网友:
我一直认为这个扭曲是防止肉穿到后面的阻挡

网友:
离火源距离较远

网友:
有点意思,下次烤肉注意下

网友:
也不用搞什么平的,你直接往里面移动一点,错位烤10个不同的距离,就知道是不是能隔热了,最多因为是旋着的,所以同样空间距离实际材料长点,传热是按材料传,所以会稍稍低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再找跟没有旋拧金属签试试

同意,这才是实践检验的精神。

lz拿一根签子,大锤敲平了,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年在宁夏中卫大河机床厂验收设备,呆了一个多月,让我至今念念不忘的就是那里的烤羊肉串,那时是一块钱一 ...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要吃肉串啊,还得去西北,新疆这些产地。

网友(点评):
广州市几乎有全国各地的美食,有很多西北菜馆,但就是吃不到北方那种味道和大小的烤羊肉串

网友(点评):
那都是改良,本地化了。要正宗还是去原产地,僻静的小巷里去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热没有太大作用吧,拧麻花应该是为了增加强度,防止肉太重压弯了签子

扭麻花作用有四,
1)增加强度;
2)限位,位置指示;
3)防烫,的确有冷却作用;
4)低成本,美观,支撑卖高价。

我分析拧麻花,拧了90°,插肉部分平放,手把部分竖放,两者的热对流效果相差巨大,麻花左右侧温差大。

和热传导(不锈钢传热差)没什么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年在宁夏中卫大河机床厂验收设备,呆了一个多月,让我至今念念不忘的就是那里的烤羊肉串,那时是一块钱一 ...

见过各种外贸,内贸不锈钢,非不锈钢,炭烧,电烤,烧气烧烤炉,

谁要是解决清洁问题,谁就能笑傲江湖了。我觉得这是家用烧烤炉的绝对痛点。

网友:
增加了散热面积,和散热器一个道理

网友:
不可能的事

网友E:
扭的部分换了材料

网友:
烤箱内辐射热量大、空气温度高,烤箱外辐射热量小、空气温度低且易流通散热。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当年在宁夏中卫大河机床厂验收设备,呆了一个多月,让我至今念念不忘的就是那里的烤羊肉串,那时是一块钱一 ...

宁夏中卫的我看到了,表示很欣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扭的部分换了材料

你觉得可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宁夏中卫的我看到了,表示很欣慰

请老铁惠告现在的价格,谢谢~

网友:
楼主收集到正确的答案  麻烦回复我下。让我也涨涨知识

网友(2022-12-26):
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螺旋部分应该是为了方便穿肉,防止手滑;
间接增加了一点散热面积
这种钎子的串一般不会长时间放在火上,一直放在火上烤也会烫,但肉焦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