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动缸和液压缸气压缸优劣?

楼主(2022-09-13):
做了一个月伺服电动缸销售了,一直没有开发到客户,老板说伺服电动缸是取代液压缸气压缸最好的设备,为啥我就没有遇到有需要的呢,了解到对精度有需求用伺服电动缸最好,而且干净卫生,可是我觉得相较于成本来说油污也不算啥??

网友A:
用途完全不一样,同样大小同样成本的液压缸,它的力比伺服缸大很多,气缸又便宜很多,你卖东西也要找对客户,你连自己产品的功能都没了解,优缺点都不知道,你怎么推荐给客户

网友B:
液压用在需要力大的场合,比如工程机械这样的,电缸要的是控制精度,力普遍不大,比如自动化产线上,气缸达不到精准控制,一般也就是一头一尾两个行程点,不存在伺服控制。所以这几个东西应用场合不一样,没有对比的意义。楼主可以去非标自动化行业推广电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途完全不一样,同样大小同样成本的液压缸,它的力比伺服缸大很多,气缸又便宜很多,你卖东西也要找对客户 ...

精度要求高使用伺服电缸嘛,自动化设备好一些。

网友C:
没有什么哪个比哪个好,只要没有被淘汰,就说明它有市场。具体使用哪种,需要结合实际需求考虑。
(1)方案合适,能否满足功能性能要求。
(2)可靠性,能否长时间稳定工作;
(3)可维护性,维护工作、维修时间等;
(4)经济性,包括现场改造成本(客户可能自己改),方案成本、后续维护成本。
...
你要这样比较才能说什么时候用液压缸好,什么时候用电动缸好,什么时候用气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什么哪个比哪个好,只要没有被淘汰,就说明它有市场。具体使用哪种,需要结合实际需求考虑。
(1)方 ...

确实,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用在需要力大的场合,比如工程机械这样的,电缸要的是控制精度,力普遍不大,比如自动化产线上,气缸达 ...

非标自动化行业,感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