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几个问题

楼主(2022-09-13):
1、旋转视图我选项都勾选了,为啥视图还是没有自动加转转符号?
2、图纸1里面的剖视图以及明细表怎么放在图纸2中?单位只有3号图,大尺寸装配体放不下了,哎
我之前是在其他图再搞一个视图,这样出明细表,上次有人说可以拖放,自己搞了半天也没有做出来

网友:
在2号图纸插入明细表不就行了。。。视图是能够在图纸间拖放的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09-13 12:28在2号图纸插入明细表不就行了。。。视图是能够在图纸间拖放的
如果那一页没有视图,是不是不能插入明细表?
另外你说的视图包括剖视图吗?能不能详细说下?平面图在第一页,剖出来的视图在第二页能不能做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那一页没有视图,是不是不能插入明细表?
另外你说的视图包括剖视图吗?能不能详细说下?平面图在第一 ...

可以啊,理论上明细表(焊接表)的视图必须是同一配置,所以只有剖视图之类的并不影响明细表内容
实在不行也可以把图纸1的视图拖到图纸2,插入明细表后再把视图拖回原处,一个图纸可以只留明细表
甚至你把用来生成明细表的视图删了,明细表也可以存在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09-13 15:05
可以啊,理论上明细表(焊接表)的视图必须是同一配置,所以只有剖视图之类的并不影响明细表内容
实在不行也可以把图纸1的视图拖到图纸2,插入明细表后再把视图拖回原处,一个图纸可以只留明细表
甚至你把用来生成明细表的视图删了,明细表也可以存在

剖视图呢,怎么单独把剖视图放在图纸2??

网友:
引用 楼主:
剖视图呢,怎么单独把剖视图放在图纸2??

在图纸1先生成,然后拖动,拖动是在设计树里进行,选中要拖动的视图,然后拖到设计树中的图纸2上(当前图纸必须是图纸1,反之如果拖动图纸2的视图到图纸1,当前图纸应该是图纸2)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09-14 08:13
在图纸1先生成,然后拖动,拖动是在设计树里进行,选中要拖动的视图,然后拖到设计树中的图纸2上(当前图纸必须是图纸1,反之如果拖动图纸2的视图到图纸1,当前图纸应该是图纸2)

我试了不行,当前是图纸一,拖动到图二上就出来剖视图选项,你能不能录屏看看?我单位电脑不能上网,所以发不了视频给你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09-14 08:13
在图纸1先生成,然后拖动,拖动是在设计树里进行,选中要拖动的视图,然后拖到设计树中的图纸2上(当前图纸必须是图纸1,反之如果拖动图纸2的视图到图纸1,当前图纸应该是图纸2)

搞明白视图了,正确方法是往工程图坐左侧的图纸里拖放,我之前以为是往下面的图纸标签里拖放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