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算楼板能否承受设备重量?机器人重1200KG?

楼主(2022-09-13):
机器人重1200KG,机器人底面大小800*800MM,现在打算铺一块1500*1500的铁板,铁板重500KG左右,想知道怎么计算楼板能否承受?老板说是楼板每平米承重是500KG。

网友A:
   这个要问楼板的施工方了。这个可不能瞎搞,搞不好吃国家饭了。

网友B:
放底楼吧    上家公司租的普通办公楼  想买台加工中心自己搞加工   不想每次都找外协加工    虽然是厂房改的   但是物业的人过来就说不行   说可能承受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底楼吧    上家公司租的普通办公楼  想买台加工中心自己搞加工   不想每次都找外协加工    虽然是厂房改 ...

客户没有底楼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问楼板的施工方了。这个可不能瞎搞,搞不好吃国家饭了。

这么一说,不太敢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问楼板的施工方了。这个可不能瞎搞,搞不好吃国家饭了。

我了解的普通楼板的数据也是500Kg/m2;
如果是新盖的,加强的高层厂房,是可以的。

所以一定要找房东和施工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一说,不太敢弄了

和老板说,你不会弄,有其他的活很忙,交给你的死对头去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老板说,你不会弄,有其他的活很忙,交给你的死对头去搞。

我倒是想了解怎么计算

网友(点评):
计算是建筑行业范畴,自己算不了。最好是让业主找建筑设计单位沟通,你们找建筑设计单位人家不会理你们的。我们以前有个项目,单独一栋一层小建筑想植筋连下主体建筑,建筑设计都不同意。牵涉安全,谁都不会涉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底楼吧    上家公司租的普通办公楼  想买台加工中心自己搞加工   不想每次都找外协加工    虽然是厂房改 ...

刚毕业去实习的那家单位,在一、二、三楼有几百台加工中心。如果有两三台机同时换刀甚至能感觉到地板起伏,就跟地震一样。

网友:
用有限元计算一下

网友(点评):
你连楼板属于哪种力学模型都不知道,就张口有限元。我看你像有限元

网友:
这个要问房东,看看厂房是不是重载的。我见过模具厂在三楼的,那些模具堆一起,一平方承重不止一吨,厂房设计的时候考虑过租给注塑厂的,有些区域设计了超大的承重梁,承重柱

网友:
楼板不行。现浇顶可以考虑。

网友:
|妖洞两拐发表于 09-13 16:45用有限元计算一下
我以为是钢板,现在才看见是楼板,不是不能算,要建筑结构核酸,当然最好不要这样搞

网友D:
楼主大概是想铺一块22厚的钢板来均担载荷,首先22毫米厚刚度太差,不能均匀分担载荷,其次让2.25平方的楼板面积来承担1200+500的载荷也是不符合楼板承重的一般规范的。

网友E:
不行的,这种重量危险系数很大,除非厂房一开始就做了承重加固,否则不要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大概是想铺一块22厚的钢板来均担载荷,首先22毫米厚刚度太差,不能均匀分担载荷,其次让2.25平方的楼板 ...

我还是劝老板再考虑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行的,这种重量危险系数很大,除非厂房一开始就做了承重加固,否则不要尝试。

感觉很危险

网友:
看下楼梯设计图纸不就可以了,看下是否超活载荷。只要不超活载荷肯定没问题,但是你这个肯定是超一般居民楼活载荷了,不排除特殊用途楼梯活载荷设计比较大。

网友:
机器人放在横梁的上面,横梁可以承载,最好是主梁。

网友F:
你得找那个厂房的建筑设计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得找那个厂房的建筑设计单位。

我让老板试试吧

网友G:
地面承重是施工方算的,不是机械工程师算的。我们给华为做的设备放二楼,重量体积交给客户让他自己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地面承重是施工方算的,不是机械工程师算的。我们给华为做的设备放二楼,重量体积交给客户让他自己算。

老板不管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不管这个

我们1.5吨,做的3x3米分部12个地脚。工厂二楼不是写字楼的二楼。

网友(2022-10-28):
(机器人的重量+负载的重量+底板的重量)除以底板的面积,算出结果小于500kg/M2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