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固定问题

楼主(2022-09-13):
滚珠丝杆竖直放置时,两端可以用带座外球面轴承固定吗?如果是水平放置呢?看到其他工程师这么用,有点疑问。

网友:
丝杠螺母处置一轴承,然后一端加一支撑,一般够用了

网友A:
滚珠丝杆竖直使用时下方采用两个角接触轴承,这个是我在兄弟机说明书上看到的结构,感觉比较合理

网友(点评):
按兄弟机的标准,一对P4轴承 也要300以上,你想楼主骂娘吗,

网友B:
具体要看使用环境,一般竖直使用感觉下端要做固定端,上端做支撑端,固定端用角接触轴承,支撑端普通的深沟球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要看使用环境,一般竖直使用感觉下端要做固定端,上端做支撑端,固定端用角接触轴承,支撑端普通的深沟 ...

我通常也这么用,看到的是一位老工程师这么用的。之前没见过这样用过,。

网友:
都有标准的支撑座固定座,直接选项就好了。

网友:
可以看怡和达和米思米上的标准结构,一头固定,一头可以移动的,用于补偿变形和热胀冷缩。没必要自行设计。滚珠丝杆的精度比较高,二端用球面轴承容易弯曲

网友:
主要看使用场合和要求

网友:
很多场合竖直安装下端不需要固定,两侧用直线导轨定位,这对安装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珠丝杆竖直使用时下方采用两个角接触轴承,这个是我在兄弟机说明书上看到的结构,感觉比较合理

角接触轴承,一定要用P4的,别觉得贵,国产的一两个月换一次,能被机修人员骂死
丝杆一端用对角轴承,一端用单个轴承,单个轴承轴承孔是通孔这样以后有位移时,可以不把丝杆顶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