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生产中的过盈配合的公差运用

楼主(2022-09-13):
实际产品上面的过盈貌似是不按国标规定按偏差大小控制过盈量的

网友A:
是不按国标规定的偏差数据,还是不按国标规定的偏差方法,你这句话有歧义啊

网友(点评):
如果是前者,在不是很严谨的公司或项目上,大家都有一套自己的公差配合规则,尤其是非标,这么多数据还要一个个去查表吗。严谨点比如说模具类的,那公差标注是要多参考国标的,比较修模很贵不是。

网友B:
很多企业或者老产品上面已经有自己的一套尺寸配合经验了,无需参照标准已经能满足性能要求。做新品设计的时候参照标准的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按国标规定的偏差数据,还是不按国标规定的偏差方法,你这句话有歧义啊

方法和数据都不是按GB,如果按GB过盈的基本尺寸是一致的,通过公差控制过盈量,而实际中貌似较多的是基本尺寸本身就已经给定过盈量了,公差是按间隙配合给的

网友(点评):
那种基本都是野路子搞得东西,不管怎么说都应该按基本尺寸一致来做,不然谁TMD能弄清楚你是什么配合,别以为自己很厉害,真的能搞懂标准里的公差你就是牛人了,很多不按那个标准来的十个有九个都是渣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企业或者老产品上面已经有自己的一套尺寸配合经验了,无需参照标准已经能满足性能要求。做新品设计的时 ...

是的,看到好多都不是按国标操作的,估计是实践得来的经验

网友:
很多人不按国标规定的偏差方法,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搞懂公差配合。

网友:
还得根据供应商的生产精度来看,否则产品一直不及格啊,而且公差还要考虑自己身工厂的装配方式和水平,很多都需要经验来调整。
但是你说H7代表什么数值,那不能改,可以直接写正负多少啊。

网友:
我看前面评论说不按国标什么的,非标自动化孔轴配合都是两到三个丝。但是查表基本上也就在这个范围。

网友:
大概率还是设计人员不懂公差配合,加工人员随便乱做,检查人员随便乱检,装配人员随便乱装。

网友:
只能说这些工厂的产品太低端了,低端就是瞎搞,能用就行,不讲究精度不讲究寿命

网友:
国家标准是GB/T 这个T解释为推荐  灵活点

网友:
我们都是标准的放大一级

网友C:
举个例子,链轮内孔H7,其与轴配套的常用k6,属于过渡配合。但私营企业老板告诉我,公差配合得结合生产工艺,你这过渡配合人家不好拆卸更换,给我改成间隙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举个例子,链轮内孔H7,其与轴配套的常用k6,属于过渡配合。但私营企业老板告诉我,公差配合得结合生产工艺 ...

零件装配安装这种用间隙配合没毛病,而过盈配合的应用实际是连基本尺寸都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