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就辩(22)——“异形花键”

楼主(2022-09-13):
今天见到一件带槽轧辊,内孔结构第一次见到,难道是传说中的“异形花键”,了解的聊聊!

网友A:
1)单看这个零件的内侧配合面,感觉配合间隙挺大的,至少是间隙配合,也就是配合精度不高;
2)关于内部配合的那根轴,若想在轴上加工均布突出的半圆结构,难度很高;
3)我的看法是使用“球头铣刀”在内部配合轴表面均布铣出8个凹槽;
4)安装的时候,拿8根比凹槽短,直径微小于凹槽直径的圆棒卡入凹槽中,然后再和楼主给的这个零件配合。

网友B:
轴上也是圆槽,配合之后插圆棒。

网友:
奇中有正,正中有奇;分中有合,合中有分。
骑缝销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上也是圆槽,配合之后插圆棒。

等效于键槽了。

网友(点评):
差不多。之前见过乌克兰的矿机,里面的转盘用的这种连接方式,销子和我腰差不多粗

网友:
轴什么样?会不会轴上塞几个圆柱??

网友:
|魍者归来发表于 09-13 23:02轴上也是圆槽,配合之后插圆棒。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图没上来

网友:
汽车的浮动碟

网友:
圆键-用于传送大动力或重负荷。

网友:
在带聚氨酯联轴器的轮子上见过,不过那是四方轴和轮内径间有聚氨酯缓冲件。

网友C:
“异形花键”? 楼主这个图误导好多人

网友:
骑缝销用过,不过这么多没见过。

网友:
最近我做的一个机构也用到骑缝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单看这个零件的内侧配合面,感觉配合间隙挺大的,至少是间隙配合,也就是配合精度不高;
2)关于内部配 ...

球头铣 刀怎么进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异形花键”? 楼主这个图误导好多人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球头铣 刀怎么进去呢。

轴表面,不进去

网友:
在加工中,圆,具有最容易获得的特点。加工最简单,最低成本。

网友:
中间装的可能就是齿轮或链轮形状的,带8个齿的传动件,不能说是花键。
有见过把链轮齿当这种用途的结构,那个链轮不是啮合和链条。

网友:
不应该叫花键

网友:
轴上球头铣刀加工出半圆凹槽,将来插入圆棒,这样方便加工,而且圆周均布这么多,好处:
1:可以传递很大扭矩,但分散到很多销子,耐用度高。
2:多根销子加工和配合误差互相抵消,最终提高了配合精度
3:加工便捷,成本低

网友:
看你怎么用,可能是骑缝销带过载保护。

网友:
我认为是这个零件,弹性柱销齿式联轴器。几年前装配这个零件不小心砸到手指了,印象深刻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轴上也是圆槽,配合之后插圆棒。

魍大哥说的跟我想的一样,但是这样的结构受力是线接触,表面接触应力有点大

网友(点评):
其实加工精度不可能达到线接触的,最终还是面接触,而且因为圆棒的结构本身,也是比较结实的。很多上古设备都是这样的结构,之前看的一个乌克兰的矿机,回转的部分就是这样的7个销轴圆棒来传递动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魍大哥说的跟我想的一样,但是这样的结构受力是线接触,表面接触应力有点大

学到了

网友(2023-01-17):
经济性和后期维保方便性的这种考虑才选的这种连接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球头铣 刀怎么进去呢。

成角度加长刀杆加工

网友(2024-09-09):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