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钢结构用水泥结构替代

楼主(2022-09-14):
背景:

公司有一些设备体积比较大,是一个长方体,有一段长5米,高1米,宽1~3米左右的一个空间,用工字钢做的结构件,只有承力作用,

设备在使用的时候会将该部分结构跟地面做一些链接,防止设备发生移动。

问题:

如果将该部分钢结构用混凝土替代是否有问题,成本变化如何?

先谢谢各位群友的建议!

网友:
要看重量吧,C50的混凝土也很结实的。

网友:
如同大理石的应用、用“水泥”(不是一般的水泥)做结构件确实是个不错的方向,有不少优势。

网友:
之前在B站上有看到过,制作水泥加工中心的视频,里面对这个有些介绍,UP名称是:10平米小车间。里面有观众提到了一点,水泥的热膨胀系数比较大,不适合温差变化

楼主:
上午又看了看钢结构和混凝土结构的特点,大部分情况下钢结构安装方便,成本要低一些。混凝土(装配式混凝土)大部分场景优势并不明显。

网友:
设备本身就很重吧,难道不能自稳定?

一般来说,若非必需,勿增实体。

要固定可以让客户自己灌水泥,打半沉入地基。

你如果自己灌混凝土,运输成本增加太多了。

网友:
这个要问土建工程师,要不要考虑结构抗震都有关系的

网友:
用混凝土替代是没问题的。钢结构施工快,方便调整,拆除后也可以卖废铁或重复利用,所以成本低。单算制作成本的话应该是钢结构的高

楼主:
谢谢各位的讨论,后面如果有项目落地,及时跟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