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设备画3D气管和电线线路的问题

楼主(2022-09-14):
最近小弟所在公司在搞标准化,设备需要画上3D的气管等管线,要求就是你画的就是实际要走得路线(从气源到电磁阀到末端执行器的路径,目的是指导生产现场实际就参考3D去配线及陪气管),有没有大神搞过这种类似的操作,怎样能画出来且尽量贴近真实情况的,求教了

网友A:
搞标准化文件!?
直接去车间拍实物,出图。

要么,您从设计那里要设计模型文件。

网友:
我习惯用,3D草图+样条曲线+扫描,样条曲线打开曲率,全靠感觉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标准化文件!?
直接去车间拍实物,出图。

要我们先把路线管路画出来,再拿到生产去按照3D的去走线排线,顺序不能反

网友:
solidwork有个routing的插件功能,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我们先把路线管路画出来,再拿到生产去按照3D的去走线排线,顺序不能反

那您以后就有事干了,因为您画出来的图纸到现场还要更改。
唉~~~~~~···.

网友B:
这种图画起来效率贼低的。
如果是小公司,不如直接把原理图画完整。大公司人多没事干可以这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图画起来效率贼低的。
如果是小公司,不如直接把原理图画完整。大公司人多没事干可以这么搞。

架不住老板强推啊,效率确实低的变态,但也没说动老板的雄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架不住老板强推啊,效率确实低的变态,但也没说动老板的雄心

我第一家公司就是说动了的,我说老板你愿意让我们拿设计的工资干接线的活,我没意见的。

最终解决方案是,技术出了一个走线的标准,配照片的那种;同时跟进两三个项目落实,改善标准;最后还是只画原理图了。

网友C:
我是画的液压管路,大部分是硬管。使用3D草图和扫描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家公司就是说动了的,我说老板你愿意让我们拿设计的工资干接线的活,我没意见的。

最终解决方案 ...

差不多也会是这个结果,那就按照他的节奏搞一阵子,看现实会不会撞得头破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画的液压管路,大部分是硬管。使用3D草图和扫描功能、

我这是气管,模拟贴近现实

网友:
有气路符号,然后按原理连一下,SMC也有个画气路图软件

网友:
3d草图扫描  插入零件

网友(2023-02-10):
将solidwork,routing的可以自动布线布管,软管,软线出图自动平展。效率还是挺高的。因为不是现场接线,线缆长度可以用这个功能做的很准。线材几乎不用打样就可上批量生产。还有就是很多单位要求出,生产指导注意事项(大致装配流程)。没有这些,你自己就得拍图片去做吧。

网友(2023-06-15):
现场实物得按照三维坐标排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