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润滑的几种方式(机械工程师必备知识点)

楼主(2022-09-14):
一、润滑的目的
滚动轴承润滑的目的足减少轴承内部的摩擦及摩损,防止咬粘、其润滑作用如下。
(1)减少摩擦及摩损。
防止轴承套圈、滚动体及保持架相互接触部分产生直接金属接触,减少序擦、摩损。
(2)延长疲劳寿命。
轴承的滚动疲劳寿命,在运转中,若滚动接触面润滑良好,则会延长。相反地,润滑油粘度低,润滑油膜厚度小足的,则缩短。
(3)摩擦热的排出与冷却。
对于循环供油法等,摩擦产生的热量可以用油排出,或外部传来的热量,冷却。防止轴承过热,防止润滑油本身的劣化。
(4)其他。
防止异物侵入轴承内部,防止生锈或腐蚀。

二、润滑的方法
轴承的润滑方法,分为脂润滑和油润滑。为了充分发挥轴承性能,首先要根据工况、使用目的等选择合适润滑方法。只考虑润滑,油润滑占优势。但是,脂润滑可以简化轴承外围结构。脂润滑和油润滑的利弊比较,如表12.1所示。

1、脂润滑
(1)轴承座内润滑脂的填充量
轴承座内润滑脂的填充量,根据轴承转速,轴承座构造、空问容积、润滑脂牌号、使用环境的气体而异。小允许温度上升的机床主轴用轴承等,要少填充润滑脂,一般大致标准如下。
首先,将润滑脂填满轴承内部,此时,保持架引导而也要塞进润滑脂。然后,对轴承座内部轴及轴承之外的空问容积按以下量填充润滑脂。
1/2~2/3(极限转速低50%旋转的情况)
1/3~1/2(极限转速高50%旋转的情况)
(2)润滑脂的补充
一般,填充一次润滑脂,可以长时间不必补充。但是,有的使用条件,需要时常补充或更换润滑脂。因此轴承座的设计也要考虑到这一点。补充间隔短的情况下,要在轴承座的适当位置上,设计加脂口和排出口。以便更换劣化的润滑脂。比如:用扇形润滑脂补充板将补充润滑脂侧的轴承座空间分成几处,只一处填满之后就可流进轴承内部。从轴承内部挤出的润滑脂,由润滑脂阀排出轴承座外(图12.1)。不使用润滑脂阀的情况下,将排出侧的轴承座空间加大,陈旧的润滑脂积存在这里,定期拆下外罩取出。

(3)润滑脂的补充间隔
即使优质润滑脂,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其性能也会劣化导致润滑性能降低。所以要适时补充润滑脂。润滑脂的补充间隔用运转时间表示,图12.2的(1),(2)是大致的标准。图12.2是使用优质锂皂矿物类润滑脂,温度70℃,标准载荷(P/C=0.1)时的曲线。

·温度高于70℃时,轴承每升温15℃,润滑脂补充间隔就要减半。
·润滑脂 特别是球轴承使用优质润滑脂,其补充间隔还可以延长。而低于70℃时,应采用矿物油类锂皂脂或合成油类锂皂润滑脂。
(4)密封球轴承的润滑脂寿命
单列深沟球轴承中填充润滑脂,密封圈或防尘盖密封的润滑脂寿命,可以用公式(12.1)、公式(12.2)或图12.3推算出来。
{通用润滑脂(1)}
log t=6.54-2.6(n/Nmax)-[0.025-0.012(n/Nmax)]T-------(12.1)
{优质润滑脂(2)}
log t=6.12-1.4(n/Nmax)-[0.018-0.006(n/Nmax)]T-------(12.2)
式中t:平均润滑脂寿命(h)
n:轴承的旋转速度(rpm)
Nmax:脂润滑的极限转速(rpm)(轴承尺寸表中的ZZ型、VV型的数值。)
T:轴承的运转温度(℃)
再者,公式(12.1)及公式(12.2),或图12.3的适用范围,大致如下。

(a)轴承的转速n
0.25≦n/Nmax≦1
n/Nmax<0.25时 设n/Nmax=0.25
(b)轴承的运转温度T
通用润滑脂1 70℃≦T≦110℃
优质润滑脂2 70℃≦T≦130'C
T<70℃时:设T=70℃
(c)轴承载荷
轴承载荷约为基本额定动载荷Cr的1/10以下。
注1 通常在-10℃~110℃左右常用的矿物油类润滑脂。(比如:锂基润滑脂)
2 可以在40℃~130℃左右宽温度范围使用的合成油类润滑脂。
2、油润滑
(1)油浴法。
油浴法足多用于低速、中速旋转的一般润滑方法。原则上油面高度处于最下位的滚动体中心。最好安装油位表,以便于确认油面高度(图12. 4)。

(2)滴注供油法。
滴注供油法,多用于转速较高的小型球轴承等。如图12.5所示,油贮藏在可视注油器中,滴下的油量,由上部的螺丝来调节。

(3)飞溅式供油法
飞溅式供油,是不直接将轴承浸入油中,而利用周围的齿轮或旋转体转动时产产的飞沫来润滑的方法。广泛用于汽车的变速箱、差速器中。图12.6是齿轮装置举例。

(4)循环供油法
对于高速下需要用油对轴承冷却,或周围温度很高时,多采用循环供油。如图12.7中的(a)所示的工况下右侧供油管的油达到一定水平,就经左侧的排出管返回油箱,冷却后,再次通过泵或过滤器供油。为了使油不致于在轴承座内积存过多,排油箱要比供油管粗。

(5)喷射供油法
喷射供油法,多用于高速轴承。比如,dmn值超过100万的喷气式发动机轴承的润滑。从1个或几个喷嘴,加压喷射润滑油,使贯通轴承内部。图12.8是常用的喷射供油举例。对着内圈和保持架的引导面喷油。高速的情况下,轴承周围的空气也与轴承一起旋转,形成气墙。所以,润滑油从喷嘴喷出的速度,要超过内圈内径面(也是保持架的引导面)线速度的20%。对于同油量,喷嘴数量多的冷却效果好。喷射供油法的用油量大,应尽量减少油的搅拌阻力。加大排油口,强制排油,以便有效地散热。

(6)喷雾供油法
喷雾供油法,是用空气使润滑油雾化,再喷射到轴承上的润滑方法。也叫油雾润滑。其优点如下:(图12.9)

(a)润滑油量少,搅拌阻力小,适用于高速旋转。
(b)轴承椰位很少漏油,所以,设备、产品的污染小。
(c)可以小断更新润滑油、延长轴承寿命。
因此,喷雾供油法多用于机床高速电主轴,高速泵,轧辊轴承的润滑。另外,有关大型轴承的喷雾供油法,请与NSK联系。
(7)油气供油法
油气供油,是用定量活塞间歇地吐出微量的润滑油,由混合阀将润滑油徐徐引进压缩空气中,借助空气连续流动供油的润滑方法。
油气供油法的优点:
(a)供油量少且可以进行定量管理,所以能够控制最合适的油量,发热,适用于高速。
(b)连续地微量供油,轴承温度稳定,而且,油是沿着油管壁流动,对周围空气污染小。
(c)经常送进新的润滑油,不用担心油的劣化。
(d)经常给电主轴内部送入压缩空气,电主轴内压高,不易从外部侵入灰尘及切削液。
因此,多用于机床主轴及其它高速旋转的用途。(图12.10)

三、润滑剂
1、润滑脂
润滑脂是由基础油、增稠剂及添加剂制成的半固体态润滑剂。润滑脂的种类和一般特性如表12.2所示。

同种类的润滑脂,也会因牌号不同性能相差很大,要在选择时注意。
(1)基础油
润滑脂的基础油,使用矿物油或硅酮油、二酯油等的合成油。
润滑脂的润滑性能,主要取决于基础油的润滑性能,所以在选择润滑油时,同样也须重视基础油粘度。低粘度基础油的润滑脂适于低温、高速,高粘度基础油的润滑脂适用于高温、重载。但是,润滑脂的增稠剂会影响润滑性能,因此,不能完全等同于润滑油。
(2)增稠剂
润滑脂的增稠剂,除使用再种金属皂基、皂土等无机增稠剂外。还使用尿素、氟化物等耐热有机增稠剂。增稠剂的种类和润滑脂的滴点关系密切。一般,滴点1 高的润滑脂使用温度上限也高。可是,即使是使用了高滴点增稠剂,在基础油耐热性低的情况下,其温度上限也会降低。
润滑脂的耐水性,取决于增稠剂的耐水性。钠皂基润滑脂与含钠皂的混合基润滑脂,因在有水或高温的环境下会乳化,所以小适于上述环境。
(3)添加剂
润滑脂要根据其需要添加抗氧化剂、防锈剂、极压剂等。在承受重载荷、冲击载荷时,使用加入极压添加济的润滑脂。长期不补充润滑脂的情况,选择含有抗氧化剂的润滑脂。
(4)稠度
稠度是表示润滑脂“软度”的数值,是使用中流动性的大致标准。表12.3所示为润滑脂的稠度代号及稠度与工况的一般关系。

(5)不同润滑脂的混合
原则上,牌号不同的润滑脂不能混合,混用含有不同种类增稠剂的润滑脂会破坏润滑脂结构。
而且,即使使用同种增稠剂的润滑脂,也会因添加剂不同,相互造成不良影响。
注1 滴点,指用规定容器加热润滑脂至流动状态滴下的温度。
2、润滑油
轴承的润滑油,使用承载能力高,氧化稳定性能及防锈性能好的高度精炼矿物油或合成油。在选定润滑油时,最重要的是根据运转温度,选定粘度合适的油。粘度过低,不能充分形成油膜,是造成非正常磨损、咬粘的原因。相反地,粘度过高,粘性阻力会引起发热,加大动力损耗。轴承的转速、载荷也影响油膜的形成。通常,转速高,使用低粘度的油。载荷越大、轴承越大,使用的润滑油粘度越高。普通工况下,运转中轴承周围的油温与润滑油粘度的大致标准,如表12.4所示。

作为参考,图12.11示出了润滑油温度和粘度的关系,根据轴承工况选择润滑油的举例,如表12.5所示。

油的更换周期
油的更换周期,因工况、油量而异。一般,运转温度低于50℃,灰尘少的环境下使用时,可以一年更换一次。但是,油温超过100℃时,要每3个H或3个H以内更换。而且,在有水分浸入,或由于油浴润滑混入异物的情况下,需要缩短更换周期。与润滑脂相同,牌号不同的润滑油,禁止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