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之直线轴承

楼主(2022-09-14):
行程式直线轴承有什么特点呢?

行程式直线轴承不仅可以直线运动,还可以进行旋转运动。行程式直线轴承的保持架和只能直线运动的直线轴承保持架有所不同,是由铝合金制成的。
结构与特征:行程式直线轴承的结构是,滚珠以Z字型均匀的分布在保持架的孔内,且每个孔内的滚珠都可以单独、顺畅的360度旋转。有效行程建议客户按照怡合达目录书中参数的80%来设计和使用。

直线轴承箱式单元能拼接吗?怎么拼接?

直线轴承箱式单元的一般长度是200-3000。考虑到物流运输等方面的原因,长度超过3000会建议客户拼接使用。
具体的拼接方式为:轴对接的两端其中一端加工成凸台,一端加工成凹槽,(对接后总长度不会变化)。相比定位销对接的方式更可靠,可以保障滑块在上面运行顺畅。

直柱型直线轴承的正确的安装方式是怎么样的?怎样安装才能避免滚珠脱落?
我们先看下直柱型直线轴承的结构:

直柱型直线轴承的安装分两步:
a. 安装轴承时,必须保证轴芯和直线轴承内孔平行,切记用不当的角度安装。

b.将直线轴承压入轴承座时,不要直接撞击外筒侧端挡圈及油封,需备专用工具均匀打入。

直线轴承有密封圈和无密封圈,两者是否可以替换使用?
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分别给大家展示下有密封圈和无密封圈的直线轴承:

作用:直线轴承跟轴配合使用时,密封圈的内圈跟轴是紧密贴合,运行时可以防止轴上的杂质进入直线轴承内部损坏保持器,以延长直线轴承使用寿命。
综上所述:有密封圈与无密封圈的区别只是能否防止杂质进入轴承内部。客户需要根据实际使用环境来选择。直线轴承的外部安装尺寸一样。

与直线轴承匹配的轴和孔,各选什么公差配合?

网友:
每天学点基础知识,受教受教

网友:
学习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