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零件名称

楼主(2022-09-14):
不知道图片上的三个零件叫什么,想从网上淘宝直接买成品,搜“铰链、安全带插片”都搜不到合适的,还请老师们指导

网友A:
你的淘宝没有图片搜索吗

网友:
离心机门闩,铰链,这个没有标准件,都是自己做,或者委外,各家产品不通用。

网友:
门闩看着像安全带锁扣,或者直接找你这个机器的型号,看看有没有替换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淘宝没有图片搜索吗

没有实物和完整图片,所以没法识图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