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有没有一种防尘而且可伸缩的材料或者结构

楼主(2022-09-14):
小弟现在有两块钢板,两块钢板之前的距离是可变的,有动力推动,之前使用珍珠绵粘在两块钢板之间,可以满足伸缩距离,但是海绵容易进尘,进尘以后就回不到初始位置,找了很多其他材料,要么就是不防尘,要么就是没有这个伸缩性。总的来说,两块钢板之间需要防尘,同时还不能影响两块钢板之间的伸缩,大佬们有没有什么材料或者结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感谢!

网友A:
条件允许就上全包的结构,土豪直接上无尘车间,屌丝就勤擦着点而得了。

网友B:
风琴式防尘罩不好用吗?

网友(点评):
就20mm的间距可以用吗?另外有厂商吗 有时我没找不到做防尘罩的 淘宝的的 不太好,售后 也麻烦,最好公司对接,反正买的次数也不多,质量好就行。

网友C:
气囊,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琴式防尘罩不好用吗?

应该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琴式防尘罩不好用吗?

只要是空间太小,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囊,行吗!?

可以考虑,但是气囊固定是一个问题

网友:
橡胶,硅胶,

网友D:
卷帘防尘布也可以,不过支撑结构要的空间大

楼主:
在淘宝问过,做不到规格这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卷帘防尘布也可以,不过支撑结构要的空间大

是呀,主要是空间限制了

楼主: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允许就上全包的结构,土豪直接上无尘车间,屌丝就勤擦着点而得了。

哈哈哈哈,客户那边工况比较恶劣

网友E:
小距离,自己设计个硅胶防护罩算了,开个简易膜又便宜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距离,自己设计个硅胶防护罩算了,开个简易膜又便宜的很

哥,市面上有没有类似的产品可以看看

网友F:
风琴罩?机床上导轨用的那个或者丝杆用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风琴罩?机床上导轨用的那个或者丝杆用的那个

我也想到了,但是这个规格太小,没法做

网友:
试试这种防尘毛刷,毛长可定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要是空间太小,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小的

空间可以加大的,上下钢板可以往外延伸一定的尺寸,就可以安装了;例如多加一块板。还可以参考直线模组的钢带防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可以加大的,上下钢板可以往外延伸一定的尺寸,就可以安装了;例如多加一块板。还可以参考直线模组的 ...

好的,谢谢哥们我参考一下

网友(2022-12-08):
引用 网友B:
风琴式防尘罩不好用吗?

说的对我感觉也是

网友:
如果风琴罩供应商做不了这么小的,你直接买一点风琴罩用的三防布,两根塑料条粘上去压平,自制微型风琴罩,效果一样的

网友:
风琴护罩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