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内套怎么装进去的

楼主(2022-09-14):
如图 这两个内套怎么装进去的 起什么作用呢? 是靠过赢配合吗?

网友:
滑动轴套?

网友:
楼主你起码说一下这个套是和什么配合的。滑动还是滚动配合;工作环境或者场合;再不济说一下是什么玩意上的也好;再再再不行说一下内外孔的尺寸大家也好帮你猜。。。。。这么薄的壁厚正常是不会过盈装配;过盈肯定变形;如果配套轴只有一两条的间隙会头大的;不是轴的头大;是装配的师傅头大

网友:
502胶你可知道?哈哈,万能型~

网友:
液氮知道吗?,,,,

网友:
是轴套?先过盈压入,再加工内孔!

网友:
热胀冷缩

网友:
乐泰厌氧胶了解一下

网友:
过盈的 锤子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