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路大佬,这个怎么算???

楼主(2022-09-14):
各位大佬,上学的东西都忘光了,这个图片中的F怎么算呢,能给出个答案么?拜谢

网友:
支点P是铰链嘛

网友:
2.5*F>G*0.325

网友(点评):
2.5是个神马鬼,哪里冒出来的?

网友(点评):
打错了 1.5

网友A:
你这题缺条件,截面尺寸呢?而且和重心无关

网友(点评):
用重心评估计算不是挺好?要啥截面尺寸?难道还要计算转动惯量把产生的加速度算进去?太复杂了吧

网友B:
这个没记错不应该先算L型结构件对于地面的摩擦力吗

网友(点评):
“有铰链呀”一般铰链的摩擦离很小的,物体100KG 相对而言铰链的摩擦力很小的 忽略不记。

网友:
4楼正解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总觉得哪里不太对

网友(点评):
我当时没有考虑推翻的速度要求,就按最简单的方式来评估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题缺条件,截面尺寸呢?而且和重心无关

或者可以说这个L型物件质量均匀分布,没有截面尺寸,就在1.5m的地方推它,看多大的力能推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记错不应该先算L型结构件对于地面的摩擦力吗

设定条件为铰链支点

楼主:
只有这么些已知条件

网友A:
|啊飛发表于 09-15 13:11
或者可以说这个L型物件质量均匀分布,没有截面尺寸,就在1.5m的地方推它,看多大的力能推倒

靠自身稳定?截面也是有关系的,截面一米和截面一厘米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自身稳定?截面也是有关系的,截面一米和截面一厘米能一样??

其实只要大概估算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总觉得哪里不太对

大概估算出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