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磨困惑,请教

楼主(2022-09-15):
想向高手请教一个问题:
我们的传动轴研磨后有0.3mm的长度出现了0.01mm的凸起现象
刚好发生的个数是我们砂轮修整后的第1个到最后1个,整个周期的产品都是这个样子
下一个砂轮修整后的周期又没有这样的现象了。
想请教一下这样的现象有哪些因素造成啊?

网友:
砂轮没修整好

楼主:
砂轮没修整好是直接原因
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休整人员有没有变化?修整参数和修整手法有没有变化?不同修整周期,产品的检测方式有没有变化?

网友(点评):
从加工和检测的各个角度去分析,一点点排查,针对每一点追究到底,直到没有疑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砂轮没修整好是直接原因
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你去确认下这个整个磨削程序的行程设置,最好是两端超出半个砂轮宽度(非台阶圆柱),那样的话,即便是砂轮没有了倒角,一样可以加工出来。你最好把你产品问题详细描述一下,是不是台阶发生在最左或者最右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