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板减震

楼主(2022-09-15):
像图片这样的电柜放在设备骨架底座上,中间需要加一块整板橡胶减震板,电柜大概1吨重,设备震动主要是皮带机运行的振动,用什么材质的橡胶板,硬度邵氏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A:
你的设备有多大的振动!?
这个要搞清楚~~~~~~···.

网友:
废皮带多垫几层,不够再垫。

网友:
PU, PA 都可以, 70+邵氏,

网友:
聚氨酯  场景应用 问题不大

网友:
刚才米思米翻了下 ,种类挺多的 参数也有 可以参考下,(最后的解决方案,有空告诉我下)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1045917-1-1.html
橡胶减振 降噪消声。前几天一直看到这个帖子,不知楼主是否能用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备有多大的振动!?
这个要搞清楚~~~~~~···.

设备皮带运输转速300转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