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M板可以种螺柱么?

楼主(2022-09-15):
请教个小问题。
如图所示,想固定一个M8得螺柱,可以在POM上直接种么?如果可以,工艺是啥样的?
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可以参考铰制孔螺栓,螺帽端加工成T型,然后过盈配合。

网友(点评):
挺麻烦的,等于说这么种螺栓不是常规做法吧。

网友:
注塑的话可以放螺柱,价格问题

网友(点评):
不是注塑的,CNC加工的POM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铰制孔螺栓,螺帽端加工成T型,然后过盈配合。

这螺栓干啥用的,要是承受拉力或经常拆卸,直接种在上面不好。

网友(点评):
接线柱,固定牛鼻子的

网友:
可以,在POM上加工螺纹,直接拧上去,可以适当加点螺纹胶;

网友(点评):
小批量可以,大批量打胶会不会麻烦点,POM板攻丝前的底孔是不是要比常规的底孔小点?

网友(点评):
不打胶也没有问题,实操经验;

网友(点评):
底孔都按正常的做,拧紧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螺栓干啥用的,要是承受拉力或经常拆卸,直接种在上面不好。

那就五楼大侠的方法。

网友(点评):
嗯,我试试看

网友:
热熔铜螺母吧

网友:
就加工螺纹孔拧进去就好了,要禁锢就打胶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