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仪用块规找圆锥轴承滚道角度快速换算公式

楼主(2022-09-15):
在圆锥滚子轴承滚道角度测量时,由于要求的角度值必须准确才能保证测滚道值时准确,使用本公式可以快速得到所测零

网友A:
200*sinα,EXCEL中α需输入弧度值,若直接输入角度则α=radians(滚道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sinα,EXCEL中α需输入弧度值,若直接输入角度则α=radians(滚道角度)

两个公式对应做试试,高度块变化,角度值也变。

楼主(2023-01-07):
引用 楼主:
两个公式对应做试试,高度块变化,角度值也变。

时间说明,这个论坛里搞轴承计量的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