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2米铝合金零件用什么机床加工?

楼主(2022-09-15):
1.6*1.2米的板状零件,正反两个面各有20个左右的孔要加工,大部分是螺纹孔,少量光孔(销孔);两个侧面有少量几个孔要加工。
用4轴CNC的话(工作台带B轴),感觉零件有点太大了。是不是用铣床比较合适?请推荐合适的品牌。谢谢!

网友:
为了一个零件能一台机器?

网友A:
这是机台行程的事,没必要纠结几轴吧?
叫采购搞定就行啦。

网友(点评):
老哥正解

网友:
销孔尺寸公差和位置度要求高不高?铣床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
机床都有加工范围,本厂没有,就去外面找呀,铣床和加工中心都有大型的,精度不高的话,大型普通铣床机床也可以

网友B:
1.6*1.2的大小尺寸,是个台板么?一定需要整块么?能不能分割成小块加工?除非设备的附加值、利润、必要性有这么高,否则没必要吧,材料成本、加工成本等等,都不小啊。

网友: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要求的孔,怎么第一感觉是钳工做呢?

网友C:
龙门铣,精度不高侧面孔钳工打

网友D:
正面孔用加工中心,数控钻,这些加工,侧面孔靠钳工加工。

网友:
根据孔的位置精度、尺寸精度以及光洁度等,选择合造的机床,可以外协,可以用数据铣,加工中心等,还根据批量,视情况而定吧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整两块板焊好上龙门铣,保留些焊缝保证强度

网友:
量小的话外协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机台行程的事,没必要纠结几轴吧?
叫采购搞定就行啦。

正反两个面各有几十个孔要加工,两个侧面也有少量加工内容。如果是4轴,工作台可以旋转,一台机床至少可以加工2各面呀,比如正面和一个侧面;另一台机床加工反面和另一个侧面。甚至,如果夹具镂空,一台机床可以同时加工正反两面和两个侧面。如果零件不大,一台4轴CNC可以搞定。主要是这个两件比较大,我想看看有没有比大型CNC更经济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1.2的大小尺寸,是个台板么?一定需要整块么?能不能分割成小块加工?除非设备的附加值、利润、必要性 ...

不能分割,两件只是比较薄,并不是真的是一块板子。产量比较大,所以要投一条生产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龙门铣,精度不高侧面孔钳工打

批量大,要求自动化上下料,自动化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面孔用加工中心,数控钻,这些加工,侧面孔靠钳工加工。

批量大,要求自动化上下料,自动化生产

网友E:
数控龙门铣+刀库+直角铣头就可以了,工件装夹可以做一套自动夹具。侧面孔用角度头加工,零件上下料使用桁架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控龙门铣+刀库+直角铣头就可以了,工件装夹可以做一套自动夹具。侧面孔用角度头加工,零件上下料使用桁架 ...

是卧式还是立式?工作台旋转之后加工零件背面?(夹具镂空,可以同时加工正反两面?)

网友:
卧式加工中心能加工到四个面,如果量特别大还可以定制机床,再加一个主轴,加工顶部的位置,上下料用机械手,加个传送带或者用堆货的方式,但是要注意做工件保护,可以在机床旁边放泡沫垫。例如:机械手上料,夹具自动夹紧,关门加工,加工完机械手下料,机械手上料,上料完在已加工完的工件上铺泡沫垫,然后再重复动作。夹具也需要定制,基本这一套下来什么东西都能做,而且市面上大部分的工艺也是这样。

网友(2022-10-17):
真空熔炼自有工厂,如需要合金材料与合金靶材欢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