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创建新坐标系即创建特定点

楼主(2022-09-15):
我想问一下,我想重新新建一个坐标系,然后在这个坐标系基础上输入坐标数值创建特定点,这个可以实现吗?软件是inventor2019

楼主:
我用sw实现了:在sw新建需要的坐标系,然后另存为stp格式,在弹出来的另存为框,点击选型,把输出坐标系改为新建的坐标系,然后保存。打开这个stp模型,模型的坐标系即原点为新建立的坐标系。

网友A:
菜单“三维模型”中有个UCS,通过它就可以建立用户坐标系,然后可以在用户坐标系下创建点。

但是,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只有三位草图,才需要不通过草图创建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三维模型”中有个UCS,通过它就可以建立用户坐标系,然后可以在用户坐标系下创建点。

但是,你这 ...

这个方法我试过了,但是新建的用户坐标一般是为了方便作图,不能把这个用户坐标系替换为初始坐标系,即我在三维草图新建“点”,点的坐标仍是在原始坐标系上,不是在我新建的用户坐标系。

网友:
没见过这么玩的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对,前两天特意用了一下Inventor建模,从原点处取点,画个中心矩形,结果无法约束原点与中心矩形中间重合,还得再画个过原点的十字定位线,约束了这个十字线后,再用这个十字线约束你要绘制的草图。Inventor建模较Solid Works而言,这绘制草图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对,前两天特意用了一下Inventor建模,从原点处取点,画个中心矩形,结果无法约束原 ...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直接捕捉到中心的,不需要另外去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对,前两天特意用了一下Inventor建模,从原点处取点,画个中心矩形,结果无法约束原 ...

这个,肯定是你操作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