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种高频线圈(软铜管)折弯技术

楼主(2022-09-15):
公司有一款金属产品,需要使用高频加热,加热线圈目前是自己用手折的,折后的样子像蚊香一样,但是因为产品表面因为凹凸不平,导致局部温度过高,目前只能通过,加热过高,延长冷却时间,让产品热平衡来使用。有什么办法让加热线圈折的立体些,并且重复性好,人工折有时达不到效果,好重复 好几遍,如果折的不好 产品表面的温差会很大,热平衡后,温度不满足使用要求,一旦在提高加热时间,局部就化了。
(不能附图)

补充内容 (2022-9-17 09:44):
样式图片 类似7楼 右下角 的图片

补充内容 (2023-11-23 09:44):
最后还是手动折,每次差异还是比较大,重新调设备参数,比较高频时间,电压等。换一次 调一天。
自此闭贴

网友:
数控弯钢筋可以,但铜管不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
一个是根据产品做专用模具,还有可以产品或者感应线圈旋转或者移动来消除温度不均衡

网友:
有没有大概的示意图!?

网友(点评):
类似 7楼右下角 因为某些原因不能公开图片。主要是涉及公司隐私,怕顾客知道工序CMK不达标, 你懂的。

网友:
折弯机,一般是加工铁,不锈钢线材居多,铜管一样可以搞,啥样子都能折,钱的事。

网友:
做感应器需要专门的技术,

网友(点评):
好的 周一上班时跟您练下 等下先加***

网友:
我明白,我懂的~~~~~~···.。
就是加热的产品外形特殊,
难以有完全匹配的加热线圈均匀加热。

外形过于逼真,不宜展示。
理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