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满装滚子轴承设计公式及负荷计算

楼主(2022-09-16):
利用本计算公式可以方便确定圆柱滚子大小及轴承套圈滚道尺寸,可以确定滚子和套圈与标准轴承零件尺寸是否互换。

网友A:
满装圆柱滚子轴承一般还有自锁的要求,所以这种轴承的设计难点主要在于滚子圆周总间隙的确定,圆周总间隙太小会导致掉滚子,太大会导致最后一颗滚子装不进,圆周总间隙的值取决于滚子和外圈滚道尺寸。通常来说,标准滚子组装的满装自锁圆柱滚子轴承的零件与标准轴承轴承是不能互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装圆柱滚子轴承一般还有自锁的要求,所以这种轴承的设计难点主要在于滚子圆周总间隙的确定,圆周总间隙太 ...

设计时要考虑滚子采用标准的或内圈滚道采用标的,总间隙要考虑径向间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计时要考虑滚子采用标准的或内圈滚道采用标的,总间隙要考虑径向间隙。

内圈用标准的,那滚子就不能用标准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圈用标准的,那滚子就不能用标准的了

是的,要根据公司产品的结构考虑生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