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子轴承用冲压钢板保持架设计公式及负荷计算

楼主(2022-09-16):
根据圆锥滚子轴承的内、外圈角度,滚子尺寸,选取相应的系数即可得到保持架全尺寸及轴承的负荷。

网友A(2022-10-25):
大侠,有对应的提示图纸能把表里的参数对应到保持架具体结构的尺寸上吗?    光有表格看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有对应的提示图纸能把表里的参数对应到保持架具体结构的尺寸上吗?    光有表格看不太懂

图片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增加两个小算式。更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可以参考一下。

感谢大侠!看来大侠是轴承保持架行业的专家啊。  不知道大侠研究的是直径多少的轴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可以参考一下。

不过大侠这个保持架的参数示意图有点糊,,,,点开以后开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大侠这个保持架的参数示意图有点糊,,,,点开以后开不清楚了

保持架是圆锥滚子轴承里的一个重要零件,冲压钢板设计是其中的一种。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我对照下试试

楼主:
保持架3D解析

楼主:
引用 楼主:
保持架3D解析

微更新一下。

楼主(2023-01-13):
引用 楼主:
微更新一下。

微更新公式

网友(2025-08-10):
大侠,能加个好友吗?我新手下载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