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装配

楼主(2022-09-16):
工人手动装红色跟绿色两根软管,如何防止左右装反?求指点

网友:
图片必须上传别人才能看见~

网友:
装前防呆,类似做个工装,标记好颜色区分,装后检测,装完后进行CCD识别检测

网友:
用工装防呆,分两个工位(每个工位只能装规定颜色的软管,因为另一个需要装软管的位置被工装堵住了)。此方法不需要CCD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