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版2014AutoCAD中画两个圆的公切线的快捷键是什么

楼主(2022-09-16):
机械版2014AutoCAD中画两个圆的公切线的快捷键是什么

网友A:
L  空格确认命令  TAN 空格确认命令  鼠标点选圆1任意位置     TAN空格确认命令   点选圆二任意位置。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L  空格确认命令  TAN 空格确认命令  鼠标点选圆1任意位置     TAN空格确认命令   点选圆二任意位置。OK

我记得还有另外一种方法的我以前用过,现在把快捷键忘了,输入快捷键后只需要点击两个圆就可以画出切线了

网友(2023-06-07):
引用 楼主:
我记得还有另外一种方法的我以前用过,现在把快捷键忘了,输入快捷键后只需要点击两个圆就可以画出切线了 ...

你说的应该是插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