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人工穿软管

楼主(2022-09-16):
人工穿软管,如何防止工人左右装反

网友:
记号笔做标记,

网友:
有什么不同特征嘛,找个明显的不同点,加个结构,防反放不进去,或者防反有个感应器报警

网友A:
设计不同规格的管子,看照片好像也是这样的,然后管子接口上设计成2种不共用的;
使用不同颜色的管子,对应接口部位也做相同颜色的涂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不同规格的管子,看照片好像也是这样的,然后管子接口上设计成2种不共用的;
使用不同颜色的管子,对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