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百温度做观察窗用,有什么材料推荐

楼主(2022-09-16):
耐温四五百 导热性低,要透明,腐蚀性一般就行,可作为易损件更换。
求大佬推荐什么材料

网友A:
中空石英玻璃

楼主:
沙发:有啥耐温且软的吗 再做一个卷布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空石英玻璃

看了高硼硅 这个比较便宜

网友(点评):
石英玻璃也不贵,,,,马云家很多。

网友B:
这个要求高分子材料基本满足不了啊。PI, PBI都不是透明的。
还是考虑玻璃无机的把。

网友C:
耐高温观察窗用玻璃的很常见,一般都是做成双层,里面的厚(高硼硅),外面的薄(超白或普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求高分子材料基本满足不了啊。PI, PBI都不是透明的。
还是考虑玻璃无机的把。

无机不耐腐蚀  有机透明耐温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耐高温观察窗用玻璃的很常见,一般都是做成双层,里面的厚(高硼硅),外面的薄(超白或普白)。

有什么有机材料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高硼硅 这个比较便宜

某宝大把。尺寸可定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耐高温观察窗用玻璃的很常见,一般都是做成双层,里面的厚(高硼硅),外面的薄(超白或普白)。

耐高温观察窗搞一块高硼硅玻璃没问题,

问题是长期用会发黑,难清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耐高温观察窗搞一块高硼硅玻璃没问题,

问题是长期用会发黑,难清洁。

这种问题也可好解决,在高硼硅内侧再设置一层普白玻璃(容易拆卸的)。定期更换脏污的普白玻璃或者用细砂纸打掉脏污,装回去重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也可好解决,在高硼硅内侧再设置一层普白玻璃(容易拆卸的)。定期更换脏污的普白玻璃或者用细砂 ...

搞成耗材定期维护是一个方法。我想搞风幕自洁,觉得靠谱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求高分子材料基本满足不了啊。PI, PBI都不是透明的。
还是考虑玻璃无机的把。

无机的会腐蚀 现场有氟化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无机的会腐蚀 现场有氟化物

烧的什么炉子,含有氟化物?

楼主(2022-10-19):
引用 网友D:
烧的什么炉子,含有氟化物?

电解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