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防止工人左右穿反

楼主(2022-09-16):
1.2是两根相同颜色的软管,长度有差别,但相差不大。人工穿管。如何防止工人左右穿反?求大神指教!!!

网友:
1.简单的不就是在尾部贴个易撕标贴,穿进去之后撕掉标签;或者就用个记号笔画一个痕迹区分一下
2.复杂一点就买不同颜色呗

网友A:
换颜色,最简单的就是换颜色

网友:
以长的管为准,不要短的了。

网友:
穿完后再裁断

网友:
①窜管分别由两个人分工安装。
②窜管分成两道工序安装。
③楼上有社友提出的按颜色(品牌、型号、标记)区分。

以上三种方法,试试看~~~~~~···.

网友:
最简单的是前端喷标识或标标码

网友:
改成一样长

网友:
分出工序1,穿一侧;和工序2,穿另一侧。

网友:
最好是两种软管的接头结构不一样,换位装不上

网友:
;软管分开放在不同的料盒内,取时就能分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颜色,最简单的就是换颜色

最简单零成本的防呆

网友:
设计成一样长的

网友:
看结构,是偏心的,搞成一样长,那可遭罪了。

既然是气管,估计就是普通PU了,成本便宜吧。

搞不同颜色的2卷,装在设备上,多好看啊,bigger立马提升了。

btw,谁眼神好,看看2条气管是走压缩空气吗?

为什么搞了这么多管箍?

网友:
设计的时候就应该想到防错防呆的

网友:
最后如何改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