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顶尖密封。

楼主(2022-09-17):
件1是个阀杆,件2是主体,件1和件2的3mm孔密封,通过螺纹控制件1的位置。介质氮气,60MPa。
角度A多大合适,120,90,60,45,30?
角度倒角C*B有必要吗?如果没有倒角,理论上线密封,是不是孔口容易坏?
角A和角B如果不同,就是线密封,相同就是面密封,哪种更好?
尺寸D多大合适?5mm-16mm,小一点儿好,还是大一点儿好。考虑直径D上有个密封圈,是不是越大越好。考虑细杆更容易变形与3mm孔贴合,应该细一点儿好,是不是应该做个变径,左边16,右边5。

网友:
无图言屌。

网友(点评):
图加完了,请多指教

网友:
角A和角B如果不同,就是线密封,相同就是面密封,哪种更好?

AB不等,不是自找麻烦吗

网友:
参考下麦格思维特的超高压接头,高压流体设备上的连接件,百度进官网查产品手册

网友(点评):
60MPa的压力,还是氮气,使用O型圈防泄露不太好使,O型圈的材质也很难搞

网友:
线密封容易封住

网友:
优先考虑线密封,时间久了就会因为磨损形成面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