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并讨论一下垂直链条拉动设备力的大小 可以参考电机减速机选型

楼主(2022-09-17):
该帖子适合小白学习需要大佬指教!希望大佬们不吝赐教。两个齿轮带上链条 下方一个焊接托盘  托盘上有一个可以运动的插臂   托盘加插臂加产品=450kg。下面是我计算的过程   我的不理解的地方是两个是齿轮是不是需要的力 乘2的呢?

补充内容 (2022-9-20 13:18):

各位 自行解决了哈 是我自己想复杂本来就是很基础的计算  哎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会  然后给和我一样不会的同志  讲一下    总重量500kg  f等于5000n  那么用最简单的公司T=fr    5000*50/1000 再*1.5安全系数  ...

网友A:
我觉得你用几个链轮不要紧,减速出来是多大力才重要。

网友B:
我有个不成熟的小问题 ,我的理解既然是垂直上拉的托盘 ,那你450N 只是摩擦力,是不是还要同时考虑 克服它的重力。如果重力也考虑进去了,那1.5kw  那应该不够了。 齿轮x2我觉得不需要,如果要严苛一些,那是不是,计算负载的时候先要除以2,算单个齿轮需要力矩 ,然后*2算共计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用几个链轮不要紧,减速出来是多大力才重要。

我用的电机  1.5k的   emmm  出来是98n  加上减速机的是  98*10=980N  是不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不成熟的小问题 ,我的理解既然是垂直上拉的托盘 ,那你450N 只是摩擦力,是不是还要同时考虑 克服它 ...

重力我是一起算的  设备加上产品一共450kg  拉动需要的力 是摩擦力*mg就可以了吧 我就是不太懂 模棱两可的  上面不是两个齿轮嘛  是不是实际需要的力得*2?

网友A:
你还是有个总图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有个总图好些

这个图加文字完完全全可以理解我说的是什么吧

网友C:
这个是不是还有配重?框架+自重450KG,配重估计得配个300多吧,启动的时候有加速度,就(450+200)a,速度1.5m/s感觉好快,给个1s加速时间,算下来合力(450-300)*10+(450+300)*1.5=2125N,看不清链轮的节圆,得不出力矩,按最普通的P=FV,2125*1.5=3.2KW,感觉没有4KW下不来呢,大家可以讨论下,我这个也不一定对,正好也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还有配重?框架+自重450KG,配重估计得配个300多吧,启动的时候有加速度,就(450+200)a,速度1 ...

大佬好  没有配重的   emmm下面还有两个齿轮 是固定在设备架上的 就凭链条拉 我也不知道这个机构能不能行 因为以前看到过就用了  配重的是码垛机经常用的    因为不知道速度 所以我就是先选了电机 看看再配多大的减速机 。然后再计算的速度这个速度不是可以控制的嘛   齿轮分度圆直径 直接为100mm

楼主:
上面是两个齿轮  下面也是两个齿轮固定在地架板上的就光凭链条拉链条一头接在盘的上端  一头接下端  齿轮分度圆100MM

网友:
楼主有用到伺服电动缸或行星减速机可以联系我

楼主:
各位 自行解决了哈 是我自己想复杂本来就是很基础的计算  哎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会  然后给和我一样不会的同志  讲一下    总重量500kg  f等于5000n  那么用最简单的公司T=fr    5000*50/1000 再*1.5安全系数  然后就可以选择扭矩了哦  再选择一个减速机就没问题了  线速度的哈 都是一个轴动所以没有额外的速度。感谢大哥的光顾!!!!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 自行解决了哈 是我自己想复杂本来就是很基础的计算  哎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会  然后给和我一样不会的 ...

行星减速机可联系俺,厂家直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