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更好的卡式结构,求指教!

楼主(2022-09-17):
传统的柜门弹开卡紧结构,使用夹爪,推进去卡住球头,弹出来松开夹爪,有些弊端,有没有更简易的结构代替,求大神指教!

网友:
磁铁

网友(点评):
他还要求有弹开功能~~~~~~···.

网友(点评):
加钱,什么都有

网友:
阻尼式合页就行呗

网友:
参考锯齿形齿条样式结构

网友:
一个球头销螺钉,一个弹簧片配合也行

网友:
合页上想办法,加个小弹簧,这个思路试试

网友A:
某宝搜索“球型扣”,怡合达、米思米等都有。缺点是,锁上时候需要推进去,出来时候需要稍微用力拉一下,不是那种推一下进去,再推出来的方式。
BCASD米思米C-BCAS32/43/50/70球型扣 碰珠转角合页子母BCASS门吸-淘宝网 (taobao.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某宝搜索“球型扣”,怡合达、米思米等都有。缺点是,锁上时候需要推进去,出来时候需要稍微用力拉一下,不 ...

专业名词   柜门碰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名词   柜门碰珠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