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倒角的螺纹终止线问题

楼主(2022-09-17):
如图,插入螺纹线时选右侧线,左侧多出来一条竖线,选左侧线时,右侧出现一条竖线?
请教一下,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改下倒角大小或者改下螺纹大小

网友:
删除或者隐藏就行了。

网友:
这特效怎么做出来的,怎么我就遇不是这些奇奇怪怪的事呢。
那你删除重新选择左侧线不就结了

网友:
哪个吃吃空的去看你模型,你标注对就行了啊

网友:
模型上传

楼主:
模型是2015sp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