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了一套夹具,没有达到预想效果,该怎样整改?

楼主(2022-09-17):
组装好

组装好

理想是组装好是这样,向上拉提手,夹爪平移,中间那块板向下压。

拉提手

拉提手

零件回来后,向上拉提手,只是把手向下活动而已

网友A:
可以啊这夹具还是个四连杆机构啊

网友B:
有个不成熟小想法 ,夹爪那部分不能用销轴吧,它的旋转干扰你这个工具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这夹具还是个四连杆机构啊

没有实现效果,还需要改进,大神有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不成熟小想法 ,夹爪那部分不能用销轴吧,它的旋转干扰你这个工具使用吧

销轴只是用来连接夹爪和连接杆的,因为连接杆是要活动,不能固定死,现在也有个问题,太松,夹爪就晃动,太紧,就活动不了。

网友:
感觉很别扭,这动起来,单纯就是把手和提手之间的相对滑动。四杆机构和提手实际上是属于一个构件,然后把手和提手只是构成一个滑动副而已

网友(点评):
(ง •̀_•́)ง(ง ˙o˙)ว:说得好极了!~~~~~~···.

网友:
这机构明显是有问题

网友:
在加一个工件,限制两个夹爪的水平移动,就可以了,

网友:
线连的分别做成一个杆件,补救方法,用电焊加钢筋棍把他们焊一起。轴别焊死。不过这样夹角不是平移

网友:
欠约束,加个导轨或连杆再限制下。用solidworks装配体就可以拖拽模拟下了,creo要做动画仿真

网友C:
刚还以为是把手要下移动,如果是把手平移,中间板下移动,那是限制这两个销的Z轴自由度应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还以为是把手要下移动,如果是把手平移,中间板下移动,那是限制这两个销的Z轴自由度应该就可以

请问这个力该怎么实现好呢?

网友:
四个点都不稳定

网友:
在两个爪子之间加一连杆,两杆的两端各加一销轴,在一爪子处开一销轴孔,另一爪子处开一长槽。你三维上可以试下。

网友:
两边夹爪连接的销应该限制下,垂直方向上不动,水平方向上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还以为是把手要下移动,如果是把手平移,中间板下移动,那是限制这两个销的Z轴自由度应该就可以

参考11楼的方案做了一下,担心会不会卡死,拉不动。

网友(点评):
记得有效的话 补个实物图片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参考11楼的方案做了一下,担心会不会卡死,拉不动。

打点油问题应该不大,你不是已经把东西做出来了在原基础上改制吗?
怎么看上去像是新做了,新做的话感觉结构还能优化下省点成本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点油问题应该不大,你不是已经把东西做出来了在原基础上改制吗?
怎么看上去像是新做了,新做的话感觉 ...

没有新做,就是在原基础上,参考你的意见修改了,在考虑还有没有需要再完善的地方。

网友:
钢性不够,要加2个方向的运动导向限制。
把手和板之间一个方向,夹爪和夹爪一个方向。

网友:
底部平板与上面竖杆两侧加导向会加强稳定性,(加在另外两侧正好与你两边爪子互成90度)其它地方可以不动强度也够了

网友:
我不知道楼主想说明是这个机构不能实现他的功能还是机构稳定性不行?请讲讲你实际做出来的问题?

网友:
连杆布置有问题,力的方向不明确,这容易憋死。在连杆处改尺寸或者加固定条吧

网友:
下压那块要加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