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公式推导

楼主(2022-09-18):
哪位高人会推导下面的公式,如方便请帮推导下或指导下,谢谢!
如图所示,AB=a.BC=b.CD=c.DA=d,MN垂直于AB,DN=e.角ABC=α,d>b,N靠近D而远于C,
求MN最大时的α计算公式。或者MN数值最大时的计算公式。这个公式中包含a、b、c、d、e这5个已知量。如果不好推导,可以推导下面两种特殊情况下的计算公式:
1、a=c;
2、a=c=d

网友:
我以为看到的都是乱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2)+(b)^(2)+(Cos[(α*Pi*1/180)]*b*a*(-2))))^((-1))*((a)^(2)+(b)^(2)+((c)^(2)*(-1))+(d)^(2 ...

有这么复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