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的表面处理

楼主(2022-09-18):
之前一直做本色阳极氧化,突然来个本色阳极氧化硬化?有大佬知道这俩要求区别大吗,或者作用大吗

网友A:
这个要预留多两天交期,氧化厂不是天天开槽做硬氧的,凑够一池才开池

网友B:
尺寸会增厚,有尺寸公差的渡之前要考虑措施

网友(点评):
你是来搞笑的吗,氧化会增厚?你家氧化还能往铝件上增加材质?增加的是什么,是空气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尺寸会增厚,有尺寸公差的渡之前要考虑措施

会增厚么?有的人说硬质会变厚,有的说硬质会变薄。理由是在酸碱池里泡的时间的长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硬质氧化本色,   硬质氧化比普通氧化时间长,  表面颜色更深, 膜厚大概在0.02-0.04之间,  是为了增 ...

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预留多两天交期,氧化厂不是天天开槽做硬氧的,凑够一池才开池

看来不适合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会增厚,有尺寸公差的渡之前要考虑措施

谢谢大佬

网友(点评):
不把你带坑里,氧化会增厚,今天第一天听说氧化会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增厚么?有的人说硬质会变厚,有的说硬质会变薄。理由是在酸碱池里泡的时间的长短。

做之前得跟人家说一下注意

网友E:
区别太大了,本色现在最低7块,硬质25起,这差太远了,本色不担心色差,硬质色差根据材料差别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硬质氧化本色,   硬质氧化比普通氧化时间长,  表面颜色更深, 膜厚大概在0.02-0.04之间,  是为了增 ...

厚度在0.02-0.04之间,只需要简单预留这个厚度余量么,还是需要其他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增厚么?有的人说硬质会变厚,有的说硬质会变薄。理由是在酸碱池里泡的时间的长短。

会增厚的,普通阳极膜厚0.005左右,硬质阳极膜厚0.03-0.05

网友F:
如果前处理控制的好,那么阳极后外宽尺寸会变大的尺寸大约等于阳极膜厚的尺寸。
同理,可以要求厂商前处理的碱洗和化抛尽量控制一下,可以控制在阳极后尺寸和阳极前几乎差不多

阳极的尺寸变化主要来自于前处理的碱洗和化抛会让外宽尺寸变小,阳极膜生成的时候尺寸又会变大(外宽变大的尺寸大约等于阳极膜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区别太大了,本色现在最低7块,硬质25起,这差太远了,本色不担心色差,硬质色差根据材料差别很大,

尹老板,最近怎么样

网友(点评):
最近情况很差,大保键抓得历害,所以涨价太猛了,快餐最低100,会所688,服务极差,相比2014年前,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网友(点评):
要顶住,价格会下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前处理控制的好,那么阳极后外宽尺寸会变大的尺寸大约等于阳极膜厚的尺寸。
同理,可以要求厂商前处理 ...

看来适合要求不高的产品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来适合要求不高的产品

如果是超精密的要求,那么肯定是不会采用阳极的工艺,都是要做完硬化以后再精加工的

硬氧适用于一般精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超精密的要求,那么肯定是不会采用阳极的工艺,都是要做完硬化以后再精加工的

硬氧适用于一般精 ...

硬氧就0.03左右,再加工的话难度很高

网友(2022-12-08):
硬质氧化会硬化层,加工前要留余量;

网友:
不同材料的硬质本色氧化出来的颜色不同,6061为枪灰色,7075偏金黄色

网友(2023-11-02):
6系做阳极理论上膜厚都会增加,普通阳极我们基本上在10~15μm膜厚,硬氧更厚,做得少。之所以有人说硬氧更薄,可能还是在上色封孔前的碱洗或者酸洗时间控制上腐蚀程度不同。以我所处的行业为列,都是光学螺纹,要求通止规检验,之前产品批量性不良,螺孔能通不能止,最后抓了很多工艺参数确认是碱洗时间的问题,因为氧化厂现在还是手动或者半自动过槽,工人没有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