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插装液控单向阀求助

楼主(2022-09-18):
ABK都接氮气,B高于A。比如B 20MPa,K 15MPa。
要求:A<K时,B通A,给A补压到K停止。
A>=K时,AB不通。

实际上就是B减压到K,然后输出到A。但由于空间限制,减压阀装不上。

补充内容 (2022-9-18 20:04):
k值每次使用一般25—48小时,这期间都保持不变。

网友A:
这好像是液控单向阀吧,要么K通压时大于B,将AB连通,要么A>B,直接将AB连通,好像没有你说的那些复杂的东西功能吧,请大神来谈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液控单向阀吧,要么K通压时大于B,将AB连通,要么A>B,直接将AB连通,好像没有你说的那些复杂的东西 ...

不是K>B时,AB连通。阀一般有个控制比(也有其他叫法),比如4:1,K的压力等于1/4 *B的压力,AB就连通了。我咨询了几家厂家,K正常状态无压力,当K给压力到达控制压力时,B和A连通。和我的要求不太一样。

楼主:
从此阀的结构看,要求(p1-p2)*s1>p3*s2。
s1是油口12间活塞面积,
s2是油口23间阀孔的面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K>B时,AB连通。阀一般有个控制比(也有其他叫法),比如4:1,K的压力等于1/4 *B的压力,AB就连通了 ...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当然知道K只是受弹簧力,但当K这一路通过压力是是不是就克服了弹簧力还有大于另一侧的力就打开通道了

网友:
是不是千斤顶的原理

网友(2022-12-14):
引用 楼主:
从此阀的结构看,要求(p1-p2)*s1>p3*s2。
s1是油口12间活塞面积,
s2是油口23间阀孔的面积。

这个其它就是P1处的压力*P1处阀芯的截面积的力克服顶部的弹簧力,此时P2与P3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