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底座设计校核

楼主(2022-09-19):
怎样校核绿色的电机底座能否满足直流电机扭力的需求?

补充内容 (2022-9-19 12:53):
载荷F=1200000N   速度为27m/min

补充内容 (2022-9-19 13:03):
温度85摄氏度

补充内容 (2022-9-19 13:19):
电机为Z4直流电机,功率550KW,电压要在440V的情况下,额定转速750r/min,弱磁转速1400r/min。

网友:
啥也看不到

网友:
发了个啥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帖,图片没有上传成功。

网友A:
校核他干啥呢?浪费时间,眼看着就很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核他干啥呢?浪费时间,眼看着就很壮实

这个电机是550KW的,扭力还是很大的,主要害怕底座会产生变形,所以想校核一下。

网友B:
载荷多少??没数据怎么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载荷多少??没数据怎么校核?

载荷F=1200000N   速度为27m/m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载荷多少??没数据怎么校核?

大概意思是,根据电机个头,盲猜载荷。

网友C:
这是一个耐高温的电机哦

高温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耐高温的电机哦

高温多少度?

温度85摄氏度

网友C:
不解,轴端工作温度85℃需要全轴风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解,轴端工作温度85℃需要全轴风冷?

85摄氏度是正常工况下的最高温度,高于这个温度就会损害电机的寿命,一般工作温度在六七十度左右。

网友B:
|平忠语闯发表于 09-19 12:54
载荷F=1200000N   速度为27m/min

方向很重要,力学没学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很重要,力学没学过吗?

就是电机的扭力

楼主:
校核电机底座能否承受电机的扭力

网友:
|平忠语闯发表于 09-20 07:43
就是电机的扭力

用simulation算下

网友D:
电机与负载间有齿轮减速机吧,速比多少没有,光有速度,没有工作辊径。

网友E:
你这个校核和你给的负载没关系,你给的负载是机器的负载,明显电机选小了,没有余量。
校核要根据电机的最大扭矩等来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与负载间有齿轮减速机吧,速比多少没有,光有速度,没有工作辊径。

只是想知道一下校核思路,其他的参数都无所谓,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自己随便设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校核和你给的负载没关系,你给的负载是机器的负载,明显电机选小了,没有余量。
校核要根据电机的最 ...

电机的确有点小了,现在初步的解决方案是,到时候实在不行的情况下,负载的速度可以降低一点,现在主要不懂的点是,如果在电机扭力最大的情况下,怎样去校核电机底座是否能够承受的住这么大的扭力。

楼主:
是可以的,但是不知道仿真出来的结果是否准确,所以我是想通过计算和仿真的结果进行对比,相互印证一下。

网友F:
电机底座做这么复杂?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的确有点小了,现在初步的解决方案是,到时候实在不行的情况下,负载的速度可以降低一点,现在主要不 ...

机器做好了 ,降低速度一般并不降低扭矩,会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器做好了 ,降低速度一般并不降低扭矩,会烧电机。

Z4直流电机可以降低扭矩,在低于额定转速情况下,扭矩恒定,扭矩为最大扭矩,高于额定转速的情况下,自动转入弱磁状态,转速提高,转矩降低,功率恒定。

网友(点评):
你想叉了。电机当然可以工作在低扭矩态,关键是你负载可以降低扭矩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底座做这么复杂?

还好,不是很复杂,就是H型钢、方管、铁板,焊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Z4直流电机可以降低扭矩,在低于额定转速情况下,扭矩恒定,扭矩为最大扭矩,高于额定转速的情况下,自动 ...

我这个降低扭矩,不是让我的扭矩降低到小于负载的扭矩,我的扭矩之前就很大,降低之后还是大于负载扭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降低扭矩,不是让我的扭矩降低到小于负载的扭矩,我的扭矩之前就很大,降低之后还是大于负载扭矩的 ...

你给出的负载已经是电机的额定扭矩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