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忙看看这个怎么实现自动化:管道内贴瓷片

楼主(2022-09-19):
管内壁贴瓷片自动化代替人工

网友:
这个好实现的,只是代价太高,不值得。

网友:
有需要用到伺服电动缸和行星减速机可以找我哈

网友:
有点像盾构内装管片

网友A:
这是炉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炉子吗?

耐磨管道

网友B:
很简单,只能告诉你这个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只能告诉你这个很简单

是你想的简单,其实不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只能告诉你这个很简单

每圈是错位的。
可以考虑底部推入送料,已经放好的瓷片被机构带动旋转一定角度,新瓷片送入后刚好吻合,继续旋转送料,直至最后一片插入,构成整圆,完成一圈的帖片工作。

楼主:
还没人放的快,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