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个经典异形件机械加工原理

楼主(2022-09-19):
1.矫正砂轮装置
两个平行四边形机制的结合使得工具点可以绘制一个圆弧曲线。
黄色关节围绕虚拟轴旋转。

2.成型机上切削齿轮1
电缆和绿色盘接触的直接必须等于齿轮节圆直径。
蓝色盘上的孔的数量等于其齿数。
可以用齿轮齿条传动代替电缆,可避免电缆滑动。

3.成型机上切削齿轮2
这种方法仅用于齿轮小模块m和小齿数z。
工具是齿条形状。
不需要转位。
携带工件的桌子的总位移必须大于╥*m*z。

4.便携式镗床1
行星齿轮传动和螺母螺钉传动的结合。
携带螺母螺钉的蓝色轴为输入。
红色工具固定在粉色螺母滑块上,有小螺距的螺旋运动。
此机制用于比较困难在车床或镗床加工的大工件(玻璃)。

5.砂轮平衡1
砂轮组件在两平行轴间。
如果组件静态不平衡,重力使得其质量中心在装配轴下。
移动绿色砝码到组件的燕尾槽内,将它们固定来获得平衡,然后再次测试组件。

6.砂轮平衡2
砂轮组件在四个自由辊柱间。
如果组件静态不平衡,重力使得其质量中心在装配轴下。
移动粉色砝码到组件的燕尾槽内,将它们固定来获得平衡,然后再次测试组件。
四个辊柱的作用是能将组件旋转产生的摩擦降到最低。

7.连接板切断机制1
有扩展耦合器的四连杆可以高速切断黄色连接板。
此连杆的作用是在切断运动中给刀一个大小与连接板速度相等的速度。

8.连接板切断机制2
耦合器上带刀的平行四边形机制可以高速切断黄色连接板。
此机制的作用是在切断运动中给刀一个和连接板速度相等的速度。
绿色杆的作用是协助机制克服死角。

9.切片机

10.凸轮驱动剪1

11.铣床上制作球体1
工件被夹在分度头的夹盘上并用手使其旋转。
工具被夹在一个允许其被径向调节的心轴上。

12.铣床上制作球体2
加工凸的不对称球体表面。
工件被夹在分度头的夹盘上并用手使其旋转。
工具被夹在一个允许其被径向调节的心轴上。
工件轴和心轴必须相交。
与工件相关的工具点位置决定加工球体表面的维度。

13.铣床上制作球体3
加工凹面球体表面。
工件被夹在分度头的夹盘上并用手使其旋转。
工具被夹在一个允许其被径向调节的心轴上。
工件轴和心轴必须相交。
与工件相关的工具点位置决定加工球体表面的维度

14.鲁洛多边形铣削方形

15.鲁洛多边形铣削三角形

16.鲁洛多边形铣削六边形

17.铣削轮廓1
偏心粉色轴输入。
红色切割器在黄色工件铣削轮廓,黄色工件固定在灰色齿轮轴上。
粉色皮带轮到灰色齿轮轴的传动比为6,所以创建的星形轮廓有6翼。
由于灰色齿轮轴的不规律旋转,翼不是对称的。
轮廓形状取决于切割器和工件相关的位置。
黑色皮带代表齿皮带。
使用链传动代替皮带传动效果更好。

18.行星齿轮传动轨迹B5
铣削五角形的装置。
r:固定绿色太阳轮的节圆半径
R:黄色行星齿轮的节圆半径
K=R/r=5
为了得到得到一个圆角五角形轨迹,红色工具轴和太阳轮轴的距离为(8/30)r。
粉色盘输入。

19.铣削阿基米德螺旋槽装置
锥齿轮卫星传动和螺母-螺钉传动的结合。

20.铣削内筒表面夹具

21.钻六角孔1a
鲁洛五边形在六角形内旋转。
五边形不同点的轨迹已显示。
红色轨迹是钻六角孔一部分。
它的角是圆的。
六角孔的内接圆孔必须提前钻孔。

22.钻六角孔1b
基于“钻六角孔1a”的钻圆角六角孔机制。

23.钻方孔2a
鲁洛三边形在方形内旋转。
三角形不同点的轨迹已显示。
红色轨迹是钻方孔一部分。
它的角是锋利的。
方孔的内接圆孔必须提前钻孔。

24.钻方孔2b
基于“钻方孔1a”的钻锋利角方孔机制。

25.钻六角孔2a
鲁洛五边形在六角形内旋转。
五边形不同点的轨迹已显示。
红色轨迹是钻六角孔一部分。
它的角是锋利的。
六角孔的内接圆孔必须提前钻孔。

26.钻六角孔2b
基于“钻六角孔2a”的钻锋利角六角孔机制。

27.钻三角孔1a
一个椭圆在三角形内旋转。
椭圆不同点的轨迹已显示。
红色轨迹是钻三角孔的一部分。
它的角是锋利的。
三角孔的内接圆孔必须提前钻孔。

28.钻三角孔1b
基于“钻三角孔1a”的钻锋利角三角孔机制。

29.不规则鲁洛三角形
不规则鲁洛三角形在方形内旋转。
鲁洛三角形的示意图和不同点的轨迹已显示。

30.推进钻孔带机制

网友:
值得参考

网友(2022-12-27):
见识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