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工程图标注的问题求教

楼主(2022-09-19):
工程图中孔标注折断线挡住文字,请问修改哪里能搞定这个问题?

网友:
字号改一下,改大一点试试

网友:
字体高度下面还有一栏数字,改那个数字试试

网友:
删掉重标吧,SW的标注有时侯很无解,很难找到哪里设置问题(SW的有些设置是隐藏的,比如字体、线条的颜色)
可以尝试下属性管理器,标注尺寸文字下面的一排图标,可以设置标注的对正格式(居中等等),但有些时候没有效果

网友A:
大多数是因为字体原因。。。汉仪长仿宋拿去试一下。

网友:
改字体,用宋体就可以

网友:
网上下载个模板 替换掉现在的就好了,试试  我嫌SW自带的标注有些生成不了 类似沉头孔吧?就百度找攻略,替换了模板,用起来嘎嘎香。参考如下 https://fans.solidworks.com.cn/forum.php?fromuid=65963&mod=viewthread&tid=3634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是因为字体原因。。。汉仪长仿宋拿去试一下。

学到了,一直用的汉仪长仿宋体,没碰到这种情况过

网友:
奇葩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网友:
估计是软件BU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