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求助帖引发的结构自动度分析

楼主(2022-09-19):
刚才看到一个帖子 探讨一个结构的。我想理论分析一波,发现分析不下去,找请大伙儿看看,机械原理学的好的帮忙多解释下,按分析的说。看下图,原先结构自由度是6 肯定是不可以用的,楼主按11楼的建议后改了一波,自由度降到了2,运动轨迹不确定应该不可以用的,不确定是哪几个运动不确定,感觉 678 都不太确定,但是想想感觉确实可以用来夹起一个板,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问题1:分析是否哪里出错了?
问题2:假设夹起一块板了, 6+ 7 +8+板 可以视作一个刚体吗?如果不作为刚体他们之间的接触能视作运动副吗?进一步哪种副,为啥?问题3、自由度算到几 ,有几个原动力 机构久可以按既定的轨迹运动了吧,我这个怎么算的是2?而 6 7 8 明显可以偏转呀。懵逼了。

补充内容 (2022-9-20 21:43):
答案1: 678 去掉, 7 8 所在的滑动副是对运动不起作用的对称结构 看做一个约束 5*3-2*(1+2+2+1+1)=1 ,所以不确定的是 6 7 8 的运动了 ,这样 自动度是3 之前的算2算错了

补充内容 (2022-9-20 21:48):
参考答案2   之所以用1为原动力件就能抓起东西, 应该是6 7 8 受重力作用保持固定姿态,可以视作重力作用下的原动力件。 这样就能解释了

网友:
开局连图都没有,内容全靠猜

网友(点评):
刷一下,应该有图的呀

网友:
我觉得中间7,8那两个件,铰链那里应该是高副,不能x2
好像也不对。

去掉6,7,8三个件。3*5—2*(1+2+1+1+1)-1-1=1。凑个数
要么是3*5—2*(1+2+1+1+1+1)=1,7,8那里算一个约束。

网友(点评):
有点启发 678 去掉 7 8 所在的滑动副是对运动不起作用的对称结构 看做一个约束 5*3-2*(1+2+2+1+1)=1 不确定的是 6 7 8 的运动了 这样 的自动度是3 之前的算1算错了

网友:
咱也不懂,咱也不敢问~~~~~~···.

网友:
这是我在九几年设计的板坯夹钳,是靠摩擦力夹持板坯侧面的。
像你的方案,下面加钩子,托着钢板也没问题,连杆可以短一些。

网友(点评):
能再发其他角度的模型图吗!?ʕ̯•͡ˑ͓•̯᷅ʔ

网友(点评):
这个是对称结构的,做机械的有点想象力行不

网友:
不知道我分析得对不对,抛砖引玉。

网友(点评):
这么理解也对,第一个图片6个自由度,我知道找了5个 1的上下, 6 7 8的旋转,整个在铰链23处的旋转 还少一个 是哪个?

网友(2025-04-12):
第一张图除了楼主找到的这几个外还剩下平行四边形变形有一个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