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桶焊缝检测传感器

楼主(2022-09-20):
涂料桶焊缝检测传感器用什么样的不容易出现误判?大神们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打压,然后用检漏仪。
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压,然后用检漏仪。
行不行!?

我可能没说明白,是铁桶旋转过程中检测焊缝的传感器,不知道啥样的传感器检测焊缝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能没说明白,是铁桶旋转过程中检测焊缝的传感器,不知道啥样的传感器检测焊缝比较稳定

“铁桶旋转过程中检测焊缝”

铁桶有两个焊缝。lz的意思是单独检测环焊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