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确定机器人底座的高度?

楼主(2022-09-20):
如何确定如图所示机器人底座的高度?

网友:
根据工件的位置、工作空间来确定吧。这个应该由算法来确定的,根据末端执行器的位置,进行运动学反解给出底座的一个高度范围

网友:
①满足机械臂作业路径范围。
②底座足够牢固。
只要底座稳定不动,一米高没事,更高可以。

网友:
要不问问机器人供应商

网友:
这个需要根据产品抓取以及放置的情况确定底座的高度,可以找机器人供应商,模拟出机器人的运动范围,防止干涉或者抓取不到。

网友:
不要让机器人举的太高,也不要下探太低,就是看起来不要太累,以延长寿命。具体可以咨询机器人厂家

网友:
还得是机械臂运动范围反解最准

网友(2022-10-30):
看包络曲线